[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M511-I5 D2进水不触发到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13):
板号:wa50sr 6-71-WA500-D02
故障:不开机。

        今天收到同行发来机械师 M510A i5 d2 。说是不开机··
       如正题·拆机··发现有触摸板和显卡供电芯片有进水迹象(被我洗掉了·没有拍图片)!好的·按习惯来先找EC供电!

VDD3供电正常!

VDD3是3V5V待机芯片UP6182直接给EC的··说明待机和保护隔离基本正常!习惯性去按一下开关·板子没有触发··接下来就量一下开关电压吧!

M_BTN#没电··这就好办多了~追查图纸是由PU8的第三脚发出··直接量第三脚电压·是有19V的··说明断线了··这开关电压是19V的·PU8刚刚好在触摸板下面··也就是进水处··找到断线的地方··

  补好线~OK·开关有19V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装屏·亮机···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当快要进系统的时候风扇开始狂转··然后就是滴···滴····滴的响··开关处三个灯也都在闪··进到系统就掉电了··试了几次都这样··(抽支烟思考中)

       抽完烟第一就想到的是BIOS··因为风扇狂转在华硕的本子里见多了··哪就刷BIOS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4048-1-1.html在这里找到BIOS刷上!结果一个鸟样(说明这个人发的BIOS是好的)!慢慢查吧··想到显卡供电处也进水··就从显卡供电入手吧··经查发现PR149腐蚀了一头·

TON~频率设定脚··82K的电阻·82K电阻不好找··就找个100K的代用吧··

在次开机测试···风扇不狂转了··开关处哪三个灯也不闪了··进系统半个小时也不掉电了····维修结束··

发个贴真的好累··都快半夜1点了··下班回家!每天都在修机·没有时间发贴·第一次发··希望大家鼓励一下!

小小菜鸟, + 5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思路清淅,进水腐蚀的图没拍,拍下来会更方便后续维修。

网友:
蓝天的本子显卡电路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淅,进水腐蚀的图没拍,拍下来会更方便后续维修。

因为很少发贴·都是直接修的··

网友B:
一般都是触摸板下面进水多,楼主的维修台地垫是亮点,难道是防静电?小电阻掉到上面找得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触摸板下面进水多,楼主的维修台地垫是亮点,难道是防静电?小电阻掉到上面找得着吗?

说到垫子··因为我这里和联想售后有业务来往··联想的售后蛮严格的··不许搞花客户的在保机器··所以必须用软垫··电阻嘛·一班都不会掉的···因为我修主板时额外垫了块木板···

网友C:
感谢分享,我这今天也收了台海尔M510A-I5 D1的,故障是开机报警22声后掉电,刚好进系统就掉了,查查这个看看是不是一样问题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这今天也收了台海尔M510A-I5 D1的,故障是开机报警22声后掉电,刚好进系统就掉了,查查这个看 ...

查显卡部分吧我觉得··当时我的也是报警了好久··至少也有十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显卡部分吧我觉得··当时我的也是报警了好久··至少也有十几声···

动了Q5,现在不报警了,但是会不定时掉电。有时刚亮机就掉电了,有时可以在PE下做完系统重启后才掉电。

网友:
哥们加油,666,后面的问题一般不好查,如果不是看见进水的痕迹都不一定知道往哪里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