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第4脚 pp_lcm_bl34_anode_conn 对地短路 怎么修

楼主(2018-07-13):
苹果6P  第4脚 pp_lcm_bl34_anode_conn 对地短路

相连的.乜就两个原件l2044 和c2020  一个测式点

去掉了 fl2044 和c2020 还是大短路. TP2559 有腐蚀的痕迹 已经刮开一点点

很少发贴.我表达的还算清楚嘛

网友:
最好是图文并茂阿   故障现象    带图上传   维修过程  拍照上传  会加分的

网友:
来张图看看,是不是腐蚀的地方,和主板连在一起了

网友A:
你把测试点TP2559的线先切断试试

而且这是通向座子的,你也要检查一下座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表达确实不是很清楚 故障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背光短路,可以用松香查找。

网友B:
直接把焊盘底脚挖掉绿油盖住 飞线过去秒杀

网友:
說的雲裡霧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测试点TP2559的线先切断试试

我刮开了一点.看到.是几层线.就不敢往下搞了.慢影响到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焊盘底脚挖掉绿油盖住 飞线过去秒杀

我改天.让客户在把机器拿过来.在式式看.能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