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L40E9SHBD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3):
TCL王牌L40E9SHBD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TCL王牌L40E9SHBD液晶电视,描述的故障是机器蓝灯亮不开机。

  测得各个稳压块电压正常,主芯片的复位电压异常,在2V左右波动,该机应该是高电平复位,按理复位端口电压应该是0V,暂时去掉复位电路,用手工复位,所谓手工复位就是在主芯片的复位端口瞬间用5V接触一下,手工复位后故障依旧。

  去掉复位电路按理主芯片的复位端口电压为0,但是此时测得电压在2V左右波动,显然是主芯片的复位端口有问题,判断主芯片损坏。

  突发奇想,能否在主芯片增加一个所谓的泄放电压的电阻?于是用750欧电阻连接主芯片的复位口与地,此时测得那个波动2V电压消失。

  再手工复位,发现此时背光亮了,恢复原机复位电路,故障排除。至此,TCL王牌L40E9SHBD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怕是会工作不稳定!看电视中自动关机,或者是关机后无法开机。我遇见相似故障,怀疑程序问题,因没找着只有换板了!

网友:
我这边就直接换了!!!有返修,配件不贵???

网友:
木有找到故障点,不放心啊!

网友:
泄放电压是怎么理解?向楼主学习技术,谢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