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怎么刷BIOS

楼主(2018-07-13):
得华硕F1A55故障主板一块 看成色不错  想修复再用 插电主板绿灯闪  不触发 测触发针0-1.9V跳 检查供电无明显短路 发热 加焊无果 想刷BIOS试试 官网下载cap格式  现用的ch341 编程器刷不动 查百度弄了个 winhex不会用 求教怎么转换成BIN格式

网友:
普通的编程器读出不了??
不可能吧 !!

网友:
RT809F这是我的  你是什么型号????

网友:
需要先把原产的BIOS分离出来才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应该需要   分离的                                      ·

网友:
买RT809F,或者RT809H都可以,F款经济好用。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