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顶格120G固态硬盘工具

楼主(2018-07-13):
手上有一块顶格120G固态,反应迟钝格式化很慢,需要工具低格!找不到官网下不到工具,哪位大神有给个工具!购买也可以QQ47801882 谢谢

网友:
拆看看一下硬盘的主控芯片按照主控芯片去找量产工具

网友A:
芯片模糊看不清,用软件检测不出来。这是客户换下来的盘,以后在搞吧!建议大家用知名厂家生产的硬盘!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模糊看不清,用软件检测不出来。这是客户换下来的盘,以后在搞吧!建议大家用知名厂家生产的硬盘!

我觉得这个牌子很不错啊,用料扎实的很,颗粒用的都是D9RV开头的镁光颗粒,我都自己收了一块用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给客户金士顿固态硬盘的,价格保高一点,要是接受不了价格再给他提议用便宜的杂牌硬盘

网友:
这个硬盘挺重的,不过我觉得还是金士顿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