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91p怪事

楼主(2018-07-13):
接一块b991p怪事,充电ICBQ735。20脚20v,ACDET2.7V。有时候不过保护隔离。干掉充电IC后故障依旧。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到公共点没有断线。保护隔离管子全拆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干掉第二个隔离管拆了后。可以稳定产生24V驱动电压。师傅们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一个隔离管试一下,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隔离管试一下,一般就可以了

我3个全部都换掉了,还是不行啊。充电IC也换了三个。后来发现把第二个隔离管拆掉后就稳定过保护隔离。。补上不行。场管换了好几个。确定不是场管的问题。直到我把掉充电上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