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3):
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有一位熟客,将自己更换累积的驱动板发过来送我,其中有一片是715G2498-2-2料号的AOC 916SW+驱动板,由于是赠送,如果询问客户故障现象,估计白问,因为这是他累积下来的,时间长了自然记不住,只能是自己上电测试。上电测试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没有按键测试,不过维修久了自然也不习惯用按键去测试,个别复杂的板子才用按键来测试,故障已经测试出,为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

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

  面对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的故障,首先采用软件联机法,就是用烧录器去识别驱动板,烧录器测试也是不连机,故障可以断定在驱动板的硬件上,目测驱动板有维修的痕迹,多个三极管被焊接处理过,暂时先忽略焊接点,上万用表测试,不连机首查VGA段,测量各处无太大异常,开始测量MCU供电,问题出现,MCU供电C406电容短路,断开C406电容再测仍是短路状态,拆下U401测量还是短路状态,测量周围电子元件发现C404电容也短路,依旧断开C404测量也是短路状态,再继续测量,到C412电容同样是短路,断开C412电容测量不短路,回测刚才2个短路电容点发现不短路,暂时可以确定C412短路引起MCU供电短路现象。

  更换C412电容焊回U401上电测试不开机,烧录器测试联机,依旧不连机,于是再回查刚才C412电路,发现Q401焊接时损伤了一个引脚电路,铜片焊点已损坏。小刀轻刮无法上锡,其实可以采用飞线解决,但是这个板子我还想修复后出手,飞线想法否定。突然灵感来了,拿起板子灯光照射发现有一定的空间可以钻孔,镊子用力往焊点的孔捅。由于空间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太过火的捅穿,这样会导致损坏相邻的过孔电路。翻过板子背面也是用力轻捅,并轻轻旋转后再拿起灯光照射发现可以穿线了,此时从一般的电子线上取一条细线过孔焊接,焊接完测量该焊点电路已经连通了,这时再去上电测试,爱慕已久的AOC出来,用烧录器测试,也可以联机了。

       此板本身故障不大,是因客户焊接水平过高导致维修增加难度,故障点C412击穿,Q401焊接导致电路损伤,更换C412和修复Q401电路即可。至此,冠捷AOC 916SW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