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五脚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8-07-13):
烧了,惠普X360板上的,在屏线背面。谢谢

网友:
手上有电路图的麻烦帮我看下,元件编号U52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6127                             ?

感谢帮助,应该不是,这芯片的2脚是地

网友B:
好像是屏的供电芯片,机器什么故障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屏的供电芯片,机器什么故障说明一下

高,有时候屏不亮,有时候正常。外接正常,这个小东西温度极高。
请指点下怎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