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好!小弟有一请求,帮帮忙

楼主(2018-07-13):
戴尔n4050笔记本闪屏,很快就暗屏了,升压变回19v,闪屏升压25v不断跳动;拆开屏测灯珠个个都发亮,应该升压芯片问题;现在想在马云沟块板换上,但不知定义,请各位赐教下 请问哪个是控制亮度,背光开启?是不是4脚跟5脚呢?谢谢

网友:
3脚 BLON_OUT_C 是背光开启
4脚 LCD_BRIGHTNESS是亮度调节

网友A:
很好奇你买什么板回来换?从其它坏屏剪下来不行吗?

网友:
4脚调节3脚开启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帮忙············

网友:
一般更换芯片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帮忙············

2楼最早告诉你了,你咋加分给楼下的?不公平

网友C:
三脚是背光开启正常一般是3.3V 开启状态 四脚是亮度调节一般在2.3-3.3之间  你这个故障多数是升压 你可以找个破屏剪一个上去就好了 买板子你怎么装上去哦 还是买的芯片

网友:
BLON是BACKLIGHT ON的缩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帮忙············

2楼最早告诉你了

网友:
你不会购买主板吧,这个是屏上面升压电路问题的,

网友D:
你先确定是屏上故障还是主板问题吧 不一定买个主板就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买什么板回来换?从其它坏屏剪下来不行吗?

没这种废屏,在马云那打听下是lcd转led的,我这种led的,客服讲不可以,买一块屏了;不知lcd转led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脚是背光开启正常一般是3.3V 开启状态 四脚是亮度调节一般在2.3-3.3之间  你这个故障多数是升压 你可以找 ...

不接灯条电压30v左右跳变,接上条灯22v跳变很快变成19v了,估计升压芯片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是屏上故障还是主板问题吧 不一定买个主板就解决问题的

升压电路那么问题,不会改电路,直接买屏回

网友:
买个芯片换就行了啊  或者剪个坏屏的升压部分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