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全网首发:联想39a11Y智能安卓电视破屏机移植创维32寸普通电视一例

楼主(2018-07-13):
全网首发:联想39a11Y智能安卓电视破屏机移植创维32寸普通电视一例

  搞维修,就是要学会变通!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联想39a11Y智能安卓电视破屏机移植创维32寸普通电视的维修案例,此贴抛砖引玉,让广大维修朋友放开思路,不同品牌、不同尺寸的主板同样可以改装,有通病、主板又比较贵的电视,变通一下,把它改成智能电视。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回收了一台联想39a11Y破屏机,问度娘,发现机器是1366X768的分辨率,和32寸液晶电视的分辨率一样。拆开外壳,查屏幕边板上型号既然也是一样,正好手上还有一台回收来的创维32E61HR,主板有通病,既然分辨率一样,想着不如把它们移植改装试试。

联想39a11Y智能安卓电视破屏机移植改装过程:

第一步:做实验

  将两个电视都拆开外壳,对比屏幕型号不同, 而且一个排线插在屏幕下面,一个插在屏幕上面,但排线得接线顺序是一样的。将两个机器放在同一工作台上,把联想39a11Y的屏幕排线插在创维32E61HR机器上,给联想机器通电,用手电照创维机器,联想LOGO正常显示。

第二步:移植改装

  1、首先拆下联想的主板和创维的主板。把联想的主板固定在创维的机器上,屏幕排线插好,最主要就是接电源。

  2、对比电源接口标识,发现创维的电源多了一组24V但少了5V,只有5V待机接口,改起来比较麻烦。不同牌子电源和主板混用怕容易坏主板,直接拆掉创维的电源,都用联想的电源,电源到主板的线也不用改了。

  拆下联想的电源发现少了1组24V,创维的单独LED驱动板是要24V的,联想的是集成在电源板上的,仔细看联想电源接LED灯接口旁边有两个很大的电容35V 1000UF,插电测量这里有24V。

  先没把线剪断,用线头插在插头里面,线先暂时借来测试下。接上24V,开机屏幕没亮。再仔细检查创维LED驱动板接线旁的字,发现还有一组12V电压,再把这个电压接上,开机,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

  3、开始组装,固定主板、固定电源板、固定wifi模块、固定wifi天线、改电源线到主板的插头、焊接LED灯板到电源板的连接线、改装红外和指示灯,一气呵成!再将原装触摸按键拆掉,装联想普通按键。

第三步:移植改装成功

  一切处理完成后,开机,联想39a11Y智能安卓电视破屏机移植完成,测试一切功能正常。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自己用可以的,触摸,你给换成安键,后面接口也不太一样,这卖 估计不好卖吧

网友:
做维修就要有这样的能力

网友:
要有这样的能力,我是小白啊,我来学习

网友:
小心再小心

网友:
一不小心  就挂了

网友:
显示LOGO和外观不一样  卖不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