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中的N沟道场管要怎么代换

楼主(2018-07-13):
师傅们保护隔离电路中的场管可以用CPU核心供电管代换吗。最近遇到一台仁宝代工笔记本。有时候不过保护隔离。有时候要很久才能过保护隔离。勉强能过也是开机掉电。保护隔离引起的掉电。有师傅说是保护隔离管引起的。我就用CPU核心供电管代换。结果还是不定时不过保护隔离。师傅们这样可以代换吗。还是要怎么

网友:
一个P管一个N管 不能代换 看机器代换 像外星人和机械师笔记比隔离用的mos管都必须达到一定A数 充电时电路很高的,普通代换会出现发热不稳定。

网友:
一般来说用CPU核心的上管应该是可以代换保护隔离MOS管的  如果你换了MOS管还是出现经常不过保护隔离 建议先查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  换了管子就查电路呗

网友:
不过保护看下g级是不是出问题了啊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保护隔离线路部分的问题了  管代换多采用同沟道同位置的就可以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