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00

楼主(2018-07-13):
板载内存烧坏了,谁会改去插内存槽呢?谢谢

网友:
没图纸是改不了的。。而且联想的和华硕的好像该法不一样。。。估计只有联想维修的售后才知道改吧

网友:
不同的机器 。改的地方不一样。首先你要有图或者点位呀不然没法该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不一定好改,,,华硕的改的多,,,

网友:
相对不好改  尽力修好板子的内存吧

网友:
这个估计改不起 放弃吧  联想的板子交换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这个不用板载内存试一试   屏蔽掉

网友:
联想都是换内存颗粒或改bios可以实现,售后这个机有自带内存的,有不带内存的。

网友:
查一下资料

网友:
这种不好改,还是换个内存颗粒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