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无待机

楼主(2018-07-13):
故障表现:无3V 5V   无进水维修痕迹

芯片1、6 无电压

追下去电压如上图
PQ407 的2脚对地为0
处理方法:翘起PQ407 的2脚和PR413的1脚

直接将翘起的脚连上
3V 5V正常了
-------------------------------------------------------
触发又发现了问题
上电到0.1(还是0.2记不清了)掉电
再开只上电到0.03
检查各大电感
1.5V的内存供电只有0.7
换上下管 1.5V正常
------------------------------------------------------------
再开发现还是掉电
测内存总线波形
应该过了内存该亮了
可还是掉电
掉了再开还是和之前一样
上电到0.03
-----------------------------------------------------
测3.3V波形的时候发现开机后波形很不正常
于是将电感上下管芯片和bst的小电感和电阻都换了
还是一样
又下各种解决掉电的bios 原厂bios
---------------------------------------------------
还是一样
有次将U6(2Mbios芯片)去掉后
上电发现依然能触发 并且电流都一模一样
又将U5(4mBIOS芯片)取了
还是能上电
只是电流变低了
---------------------------------
开始怀疑EC自带程序了
问了卖芯片的商家
果然带程序
给了板号给他 找他拿了一样
换上终于不掉电了
上机已亮
------------------------------------
原来没打算发帖 就没拍主板的照片

网友:
EC带程序的买芯片一遍成功,有时间把卖芯片的链接分享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