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版号13269-1 不触发时好时坏

楼主(2018-07-13):
如题 接个Dell 3442机器 顾客说机器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  接过机器我检测一下在我手里开不了机 没拍照片见谅哈

没修之前待机是0.006左右 有时候会变成0.。36 没准  一般不触发都是看EC和PCH 不过我没看哪里 我想待机电流老变化所以先检测的待机芯片
一检测发现 问题 芯片是 51225的 3-5线性 3v正常 5v有时候没有  EN信号是 3v线性上啦的

感觉应该是芯片自身有问题所以换了个芯片  换完以后 待机恢复到0.014

3-5v 待机正常 线性也正常了

这是亮机图片
在这里发一个BIOS 也是寻维上的 只所以发是因为亲自检测亮机的如上方照片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INSPIRON 14-3442

网友:
忘记说了 3v EN开启也是 时好时坏  感觉应该是 5v线性哪里 时好时坏导致的 没换之前待机是0.006到0.036没准

网友A:
不短路,有VIN 有开启直接换芯片,如果有VIN无开启,就要先把开启修出来

网友B:
    最后原来是5V 线性的问题 是吧。 。。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就是3V 5V芯片坏了哦

网友:
呵呵,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从何下手。看到这个维修经验下次也好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原来是5V 线性的问题 是吧。 。。

是的

网友C:
这个故障属于待机故障 我修机器会先看主板大致与故障关联的芯片的型号 然后测数据 这种故障的话多数是线性问题或EC拉低线性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属于待机故障 我修机器会先看主板大致与故障关联的芯片的型号 然后测数据 这种故障的话多数是线性 ...

受教了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先检测待机芯片是因为待机电流老变化,是没变化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路,有VIN 有开启直接换芯片,如果有VIN无开启,就要先把开启修出来

这个到位

网友E:
有开启肯定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开启肯定是芯片问题

问题是没开启  开启瞬间有 就没有了   有时候 还有  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先检测待机芯片是因为待机电流老变化,是没变化吗?谢谢。

个人感觉  待机老来回跳变 待机不一定多少  多少 电压提前出来 就是有短路 或那个芯片不正常

所以我先检测的待机芯片 保证他待机 3-5v正常的  结果找到问题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