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各位大神了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楼主(2018-07-13):
电脑开机之后 电源风扇 CPU风扇 显卡风扇 转的都正常 但是就是点开电源之后什么都不显示.显卡换了 电源换了 内存条也换了 还是那样 各位大神知道的麻烦给指点下
cpu

网友:
那还用问主板问题啊、、、主板坏了就查条件了

网友:
找个当地最近的电脑维修店检查下
http://www.xw360.com/index/seller/storelist.html

网友:
检查了 确实是主板问题 主要是主板是刚换的一张 刚给返回来 哎

网友:
具体还是找个专业的检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