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无服务

楼主(2018-07-13):
今天遇到一台苹果6改的6S,查序列号显示是澳洲版,顾客说是摔了之后出现无服务,刚说完又显示了一下移动有一格信号,一会儿就没有了,查串号有,查基带也有,换其他卡故障一样,但插卡拨打112无反应,给客户报价没有留下来修,但这种状况有些让人费解,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仁望指点一二。

网友:
中频重装下看看

网友:
6改的可能是内置卡贴的。。卡贴坏了

网友A:
你根本沒有理論基礎,只能瞎猜。首先檢查設置關於本機是否有運營商,有就是基帶電路問題,沒有則是發射問題,那就設計功放,中頻等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沒有理論基礎,只能瞎猜。首先檢查設置關於本機是否有運營商,有就是基帶電路問題,沒有則是發射問題 ...

有运营商的,刚刚查过忘了写上了

网友:
楼主需要补一下理论知识。

网友:
多谢各位,现在的确在恶补理论知识

网友:
查信号接收和发射通道,不理解的和我VS聊。

网友B:
如果*#06#无串号    设置里有串号考虑6代通病  基带U1V1U脚断线

网友:
有串号有基带,天线问题多

网友:
学习了  7代经常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06#无串号    设置里有串号考虑6代通病  基带U1V1U脚断线

我今天修了一台,u1和v1脚,有阻值,是不是就是没断线,是基带cpu本身损坏导致呢?我也是没修好,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了一台,u1和v1脚,有阻值,是不是就是没断线,是基带cpu本身损坏导致呢?我也是没修好,退机了{ ...

有阻值底脚扣掉重新飞线!!!!!!!!!

网友:
天线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了一台,u1和v1脚,有阻值,是不是就是没断线,是基带cpu本身损坏导致呢?我也是没修好,退机了{ ...

有阻值也要飞线   就想6p的触摸M1脚是必飞的

网友:
打开图纸基带飞线看看有没有信号,检测总线是否正常没开路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