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需要翘起某个针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工具推荐

楼主(2018-07-13):
ec需要翘起某个针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工具推荐

网友:
注射器针头

网友A:
比较细而且前面最好有个小钓,,,,,。。

网友:
买一个小一点的烙铁   修手机的那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手术刀片加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细而且前面最好有个小钓,,,,,。。

有这种工具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手术刀片加风枪就可以了。

刀片感觉还是太厚!!!!!!!!!!!!!!!!!!!!!!!!11

网友:
美工刀片尖尖

网友:
风枪加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