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指纹返回功能失效

楼主(2018-07-13):
苹果6SP总成指纹返回功能失效,拆机时伤了排线,没有点位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劃開排線,飛線即可,你手工不行,那就只有換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劃開排線,飛線即可,你手工不行,那就只有換屏了

没有显微镜呀,看不清呀.....呵呵

网友:
哥 用显微镜看 不用图纸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B:
现在修手机不买显微镜?

网友:
如果是屏幕上的3D TOUCH指纹排线损坏,直接把3D TOUCH拆掉,找一个内爆了的但3D TOUCH还是好的,拆下装到此故障屏幕上去,故障即可解除。

网友:
要么找有显微镜的 要么换吧

网友:
如果是此屏幕总成上的3D TOUCH排线损坏,找一个内爆了但3D TOUCH排线还是好的,换上去就好了。再一个如果是座子坏了,换一个座子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手机不买显微镜?

显微镜买一个,那铬铁也要换,吹风机也要换,5千搞不定呀

网友:
楼主怎么厉害这样 问题也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有投入才有回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微镜买一个,那铬铁也要换,吹风机也要换,5千搞不定呀

快克TS1200 980 861DW 1100 显微镜也就七百多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克TS1200 980 861DW 1100 显微镜也就七百多就够了

行家呀,这么理手,呵呵,老婆不准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手机不买显微镜?

你的工具得有多垃圾????????????

网友:
工具不想弄,你还咋修?不付出那有回报,工具好不等于高手,但是工具不好干活吃力

网友:
工具好不等于高手,但是工具不好干活吃力

网友:
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

网友:
维修手机必备工具显微镜,没有显微镜不能干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