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台式机7020MT主板,板号AM0426主板BIOS

楼主(2018-07-13):
求DELL  台式机7020MT主板,板号AM0426主板BIOS,某宝上没有。 很急着用,那位大哥给一个为谢呢。

网友:
这板是之前南桥烧了,现在换了一个 南桥了,不会亮机,但是拔下内存会报警。

网友:
这个找到吗?我也遇到这个机器,现在是开机重复启动,不进系统。
怀疑BIOS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找到请和我联系,找了半天没找到,很着急啊,。

网友(2018-08-17):
可使用OptiPlex 9020的BIOS,两者主板一样,只是型号换了个名字

网友:
淘宝一个吧,这个不好找,或是在坛里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