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DGS 无法关机

楼主(2018-07-13):
B75M-DGS 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 更换U1016 APW8720B 可以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关机后风扇还是在转  进PE也一样无法关机 有哪位大侠修到此问题 是否可以告知 谢谢!!!!

网友:
反查开机电路!一般IO出问题的多!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就是刷BIOS,换桥,换EC,不好不修了换板。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就是不能正常关机。一直按着开关键就可以或者直接断电。大佬修好了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修好了麻烦告诉一下,现在这个关机问题也挺多了。但是没有一个时序,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额,一般台板都是一个故障,如果不是你换的那个芯片问题的话,就要按不关机来修了

网友:
关不了机。IO问题多。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