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白苹果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3):
iPhone6S Plus白苹果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 iPhone6S Plus白苹果,出现重启,无法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造成白苹果重启故障的原因有很多说几个比较常见的第一种是基带供电条件不满足(6S和6S 以后的机型),第二种是硬盘,第三种是CPU,还有一种是电池。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的描述CPU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还是要经过测量和排除,在经过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刷机测试,用iTunes刷机报错40,看来问题出在硬盘电路,测量硬盘外围3V1.8V都是正常电压,下一步拆硬盘测量焊盘对地值。在测量焊盘对地值时有4组6根PCIE数据线的对地值要注意。以为这6根数据线要经过耦合电容在硬盘的焊盘测试是无穷大要在耦合电容后端也就是连接CPU的一端测试。

  在测试这些耦合电容时发现C0703与C0707后端没有阻值。

  确定是CPU问题后,翘下CPU发现焊盘有掉点,正是C0703与C0707所通的。

  补回掉的点,装回CPU。

  维修结果:装回CPU测试,开机进系统经测试机器正常运行,至此, iPhone6S Plus白苹果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七谨,染年 + 2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赞赞赞

网友:
现在动不动就干CPU 哎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CPU干的都这么好呀

网友:
干净利索# 手工超好@#!!!!!!!!!!!!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大师级别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U干的漂亮自愧不如

网友:
楼主怎么厉害这样 问题也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这手工 大写的服字  分层还可以分得这么漂亮

网友:
A9的U不好弄啊  楼主厉害

网友:
超级点赞,思路与手工完美

网友:
就佩服干U的大师 厉害

网友:
厉害厉害 ,这数据信号 不灵的  都能这么耐心  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手工也历害   仰慕。。。。。。。。。。。。。。。。。。。。。。。。。。

网友:
感谢管理员的分享!!!!!!!!!!!!!!

网友:
先易后难,手工真的好,不是一般人难做的!

网友:
能拆下再装上真牛,我试着搬过6s试了好几次开机白苹果

网友:
手工漂亮的很。A9亮晶晶。

网友:
怎么补点的弄一坨字锡在上面吗?

网友:
手工这么好,不知道是迅维的那位大神

网友:
就服这些干U的大神啊!什么时候我也有这技术,说干就干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修复后资料还在吗?(就是重做CPU后必须要刷机吗?)

网友:
楼主实力刚刚的     财源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