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HT-20668RS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3):
海尔HT-20668RS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海尔HT-20668RS(20寸)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黑屏

【维修过程】

  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海尔HT-20668RS液晶显示器,电脑开机后显示器黑屏,没反应。同行说经过两个师傅修过未修好。

  拿到机器后,开机测试,确实同客户描述的一样,插电没反应,电源灯也不亮。拆机, 发现别人修过了,壳打了很多热熔胶,开关按键带触摸那种,驱动板和LED板做一起。

  测量12V保险烧了,12V转5V短路,只有2欧姆阻值, 拆出5V线圈L503, 线圈前面只有2欧姆阻值,线圈后面也只有22欧姆阻值, 说明5V供电线圈前面和后面都有问题。

12V转 5V 3.3V

  把相关的元件拆开,电源管理芯片DC-DC坏,线圈后面相关元件拆开,发现U101有22欧姆阻值,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代码,一时也找不到, 原来U101型号是另外一个的型号。

  根据稳压到24C IC供电脚,知道是3.3V,从废板找到一个117 3.3V装上,找一个12V转5V转换板,12V转5V稳压板经过6根线接在侧面,接到5V处,插上12V,发现24C IC有轻微冒烟,检查发现IC被装反了,重新接上电源,灯也亮了,图像也正常了。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经过几手的板子 ,可能坏的很多,,,,,,,

网友:
修理这样的板子,真是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