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主相机打开黑色,无图像

楼主(2018-07-13):
iPhone 6 刷机后后摄像头打不开,主摄像头组值都正常,供电正常,还原所有设置还是一样!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2.85伏有吗

网友:
1.8V,1.2V,2.85V都正常

网友A:
启动相机时测量时钟和开启有电压不

网友:
启动相机测不到开启、时钟

网友:
先换摄像头试  不行再从新刷机  刷机导致打不开的很少会是主板问题  除了进水或者重摔过

网友:
摄像头换了刷机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刷机没插摄像头吧    也可能摄像头坏了 再一刷机     换上好摄像头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没插摄像头吧    也可能摄像头坏了 再一刷机     换上好摄像头也不好使

刷机装了,刷完之后测试就打不开

网友:
你试下把供电管也换一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相机时测量时钟和开启有电压不

开机后启动相机的一瞬间可以正常拍照,然后等一下就没图像了

网友C:
mipi总线看了吗?
时钟?
中断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pi总线看了吗?
时钟?
中断信号呢?

都正常,开机启动相机后,可以显示图像5S左右,然后就没图像了,前置正常,闪光灯正常。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就先放一边了,等有思路了在搞

网友:
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然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前置摄像头正常,切换后置摄像头卡顿

网友:
应该是后置的电路不能持续供电,换一下供电管或者检查下后置线路的电感电容。

网友:
闪光灯也会导致类似问题,或者你压着cpu在打开相机看看能用的时间会不会有变化,如果会,嘿嘿~那就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