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7-13):
dell5435机器前面的。3v短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上面写着OS=1C     0S=1C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看不清楚。只要知道=号前边的两位就行

网友:
这不就是RT8085嘛!大家说是不是!!!!!!!!!1

网友:
这种芯片应该修过的很多啊 有时候找不到芯片实际型号可以找关联元件直接看图纸维修 或者这芯片主板上,应该不会就采用这一片 可以拆其他供电的拿过来换一下 注意上管G不要悬空

网友:
应该就是8505

网友:
查不到,看能不能通过电路图来查看型号,,。。。、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
来学学大家的技术

网友:
有图纸都是可以找到型号的

网友:
搜不到就问淘宝买芯片的。

网友:
RT8505。   X现在5v3v都分离了

网友:
还是大神多啊     这么快   就识别出来了                 ·

网友:
这种芯片都是单独输出3V或者5V的,我一般都是直接发图给拿货的卖家一般都能找到型号。

网友:
这个是3V5v待机芯片吗

网友A:
这是猜字游戏吗??你不是应该找图纸吗?这样周边的零件也能查到,单找个芯片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猜字游戏吗??你不是应该找图纸吗?这样周边的零件也能查到,单找个芯片啥用??

哥,这个板子没有图纸的,有图纸我就不需要上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