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W530不出-PWRSHUTDOWN

楼主(2018-07-13):
版号:LKN4_WS_SVT 11220 - 3
故障:不能触发
适配器上电,VINT20大概0.5秒后掉电。不上coms电池,直接触发能亮机,不掉电。一切正常,电池也能正常充电。单插电池正常,不掉电VINT20正常。能触发。关机状态插电池,再插适配器,掉电,不能触发。

查-PWRSHUTDOWN 掉电后无3.3V,看了论坛很多关于这个信号的说法。要得到高电平U101要满足几个条件(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信息)VREGIN20 20V正常、VCC3SW 3.3V正常 -SHUTDOWN 3.3V正常 TH_DTCT(温控检测) 0.05V正常 -EXTPWR_ASIC 3.3V  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EXTPWR_ASIC 是由 VL5 出来以后 经过Q65 S级 -EXTPWR拉倒得到的低电平  -EXTPWR测得 低电平 VL5 0V

VL5 由U41 得到VINT20 20V  -PWRSHUTDOWN 3.3V后出 VL5 5V

抓波看到VL5 也是在-PWRSHUTDOWN 掉了以后才掉的。说明U41也是正常的。
看VL5的波形有一个时间推移的上升但是到一定时间以后就恢复 电压变化是0-5.3-5.4再到5.2的一个过程应该算是正常。同时也说明VINT20也是在-PWRSHUTDOWN 掉低以后掉的电,不存在后级故障。不插从COMS电池上电能亮机也能证明后级无故障。
现在问题就在于-PWRSHUTDOWN 在0.5秒后掉电到底是什么原因保护了?不知还有什么检测信号。也不知从何入手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该机故障已解决,就是U41  3\5V芯片的问题换了以后就不掉电保护了。

网友:
好久没修了 这故障我以前记得修过 记不得了 也不好乱说  你可以去测测PD升压

网友:
TB芯片的BAT_VOLT查一下,然后查一下升压,有条件换个芯片.

网友:
我前阵子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没搞定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IBM的隔离太复杂~ 希望有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的有原装适配器检测,是6-8A的适配器,,挺大个的,具体多少看壳子背后。
联想有几款W系列的挺特殊的,W530就是一款,不是原装适配器可能触发马上掉电,或亮机后几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