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不跑码

楼主(2018-07-13):
如图,开机不跑码,直接测量电压

内存1.5V正常

问题来了,1.8V的电压变成3.3V,能跑码才怪
追查来源

PQ22 G极受控PU10的8脚,PU10是个放大器,那就查10脚,3.3V不对,继续上查,来自图中的一对分压电阻,测电阻没变值,是下电阻虚焊,重新加焊后OK.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习惯性换掉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的却要注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问题,简单清晰明了啊66666666666

网友:
直接换这个电阻,11.4k 与10k吧

网友:
加焊怕不稳定

网友:
不是电阻变质的,加焊没问题的,因为当时看到电阻接地端氧化了,电阻拆下来测过没问题的,

网友:
思路清晰,向大师们好好学习!

网友:
建议把两只电阻都换了比较妥。。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 也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
好,好,好,学习了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修主板现在多少一片啊。。。。。。。。。。。。。

网友:
基准出错了,控制就出错了,这个电阻也很容易变质。。。。。。。。。。

网友:
思路清晰,向大师们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电压太高有时候会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