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新本本,快速修复,但是还有点问题,30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8-07-13):
一个未来人类T5-1060-67SH1
配置是I7,16G,GTX1060
现象:不触发
最后确定是南桥,直接订货换桥解决。
但是现在很准时30分钟掉电,应该是BIOS的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BIOS问题,,继续找可用的BIOS吧,,,,,,。

网友:
找合成BIOS      或者淘宝

网友:
找原厂的BIOS资料刷写试试

网友:
论坛没有的话上tb买      肯定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BIOS问题.若真找不到.只能淘宝买个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BIOS备份,然后擦写干净,再重新写进去试试,现在没有BIOS,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
找淘宝    买个BIOS     试试                                           ·

网友:
这种芯片组换完桥后需要刷原厂的BIOS,某宝买原厂的即可,备份的BIOS都不行。买完上传论坛吧!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的问题,也是换了南桥准时

网友A:
拿备份来,我给你改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备份来,我给你改一个

真的?那先谢谢了,等下客户拿回来我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那先谢谢了,等下客户拿回来我备份一下。

好

网友:
遇到神舟的游戏本,也是换桥30分钟准时掉电,刷bios好了

网友:
合并个me看一下,不行就某宝买个。。。

网友:
自己合成bios吧,是me的问题。。。。。。。

网友:
换桥30分钟准时掉电,我想起了联想的外接双卡机也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