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的插件怎样拆

楼主(2018-07-13):
我想问一下电脑上的哪些插件和接口怎样拆,比如vga接口,打印并口和pci插槽之类的?

网友:
搜索  锡炉

网友:
要想拆下来很完美的话,用锡炉,,,,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直接吹下来的。完美就用锡炉

网友:
pci插槽用风枪吹下来,,,好多都报废了,,

网友:
用刀口络铁头往上面堆锡,助焊济一定要加。左手拿风枪,右手拿烙铁。那天来回拖动接口,温度上来了以后,用尖嘴钳夹住,轻轻就取下来了。

网友:
先上锡   ,      上风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