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们,你们用BGA给芯片植锡球的温度曲线

楼主(2018-07-13):
如题,需要个给芯片植锡球的温度曲线,有铅锡珠的
我设置的180  200 240 250
               30    30   40  40
风嘴离芯片1厘米高度
锡珠老是不化呢

在高又怕吧芯片弄坏了

网友:
拍个小视频,发到维修圈里看看。
帮你找问题

网友A:
主要是看看加热范围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看加热范围距离

风嘴离芯片大概8毫米

网友:
会不会是焊锡膏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第一次锡珠粘接的时候,焊膏很少的,只能粘接锡珠
暂时搞定,空了还得换芯片试试温度
我主要吹的是那种很容易鼓包的芯片,哎,稍微控制不好就鼓包了

现在还在看用BGA焊台烤板怎么设置的,直接设置红外砖好像刚启动就停止了
曲线掉完重设真累

网友:
上风嘴里面有钢网?如果有,那会中间温度低。你要抬高点风嘴,风量加到最大。

网友:
植球还用BGA?我都是直接拿风枪吹的

网友:
我的芯片估计你还没把锡全吹化芯片都鼓包了,呵呵

网友:
风枪 加热 试试吧

网友:
下加热要设置温度,否则下面一直在吹冷风

网友:
下加热也要设置一下的!!!,否则温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