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维修

楼主(2018-07-13):
神舟  优雅A420-I3   ,原来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客户外接一个显示器用。 现在不加电了。 插电源测试,发现是短路了,一测CPU供电短路了,修好CPU供电电路,发现CPU也坏了。  CPU是I3 350M,不值钱的CPU。     再一个笔记本D壳固定屏轴的地方也断了,用AB胶贴上。   再测一下为什么内接不显,外接显示正常,发现有两个数据信号线到屏的线路断了,估计是D壳固定屏轴断了,来回翻屏的时候把信号线给弄断了。     到现在问题确认完了,主板坏了,CPU坏了,屏线坏了。  可一算价钱,完了。不敢跟客户报价了,一报价生意准黄。   唉,只能给客户说主板坏了,CPU坏了,把主机部分修好算了,屏就外接凑合用了。

网友A:
今天刚修一个这个机器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闪屏 把屏线拆了 断了 焊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一个这个机器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闪屏 把屏线拆了 断了 焊接上就好了

我比较懒,有买的就不想自己弄

网友:
我是实在找不到 只能拆开接上了

网友:
                            也是倒霉催的。。

网友:
完全搞好  估计客户也接受不了                                   ·凑合 算了

网友:
价格高了。问题多了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神舟、海尔这些品牌的笔记本的通病了,设计缺陷,这种屏线还是可以接上的。

网友:
屏线给他接好,多收几十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搞明白。到底是你弄坏的CPU还是客户本省就还的。本来就坏的。有什么不能说的

网友:
外接用起来很不方便,这客户真能忍啊呵 呵

网友: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闪屏 把屏线拆了 断了 焊接上

网友B:
把屏线接上了,断了十多根线,多收了三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屏线接上了,断了十多根线,多收了三十

额  那这次你是怎么给客户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那这次你是怎么给客户说的呢

实话实说呗,我只是怕客户不修了,白费了时间

网友:
本来准备上淘宝买一根的,结果这破屏线竟要四十一条,带运费五十。 太黑了。    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重焊了

网友:
其实维修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都是我们做维修的自己把自己搞死了,如果大家都不贱卖劳动力,顾客不会有太多选择,维修行业自然就有前景了,

网友:
贱卖劳动力正解,现在的人认东西不认技术的多

网友:
哎,同情一记。。
最怕这样问题了,修好一个 又冒出来一个。。。

网友:
维修真是赚钱不容 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