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r9m 拆了MT6176会影响开机吗

楼主(2018-07-13):
尾插上电0.5A不动,拆掉电池0。1不动
查VRF18短路 拆除MT6176后不短

但电流仍不变
是先上MT6176 还是查其它呢?

网友:
MT6717是射频芯片,跟开机没关系。

网友A:
先查其他方面,你的电流是直接500?还是跳变到500?

网友:
MT6717是射频芯片,跟开机没关系,进水机可能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查开机电路,修开机再装也不迟

网友:
MT6717射频芯片,跟开不开机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其他方面,你的电流是直接500?还是跳变到500?

谢谢
装电池直接500 不装直接100
看来要先查电源了

网友:
拆下来开机后,建议还是补上一个吧

网友:
如果是稳压电源接正负极,再扣上电池那相当于稳压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所以还是要把电池拿掉,再看漏电多少毫安!

网友:
不开机检测触发电路和电源试试。

网友:
会没信号,这个和开机关机没影响

网友B:
mt6176的26M时钟给CPU,拆了开不了机

网友:
看电流不用放电池吧,放了电源不准的,单板看电流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t6176的26M时钟给CPU,拆了开不了机

看来这位就是大师了。

网友:
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