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维修

楼主(2018-07-13):
联想Z410,通电大短路,心中窃喜,以为又捡钱了。     拆机,调1.8V烧机,到处摸电容,没发现特别烫的。  于上加电压2.6V,接着烧。  这回一摸,完蛋了,竟然是显卡烫。 再一量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 心中有些懊悔,把电压调2.6,不会把显卡给烧死了吧。 不管了,还是先把供电电路修好,拆下上管,量各管控制级对地值,发现都一致,换上好的上管。通电,机子亮了。 还好,运气还算不错。

网友:
我去,大短的机器楼主都不看的啊?直接烧机??????

网友:
养成良好的习惯,先打值,或许压根就不用烧机

网友:
大短还是要按流程走下,打值,公共点不为0的大短多数不用烧机的。

网友:
运气    还算不赖   没穿到底                               ·

网友A:
大短直接烧2.6V,显卡还活着,命大!这机子外壳有点像S400

网友:
不都是走个流程嘛?电感,保护隔离,各个主供电的上管D级

网友:
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吗?我也遇到过和你的一样

网友:
笔记本通电大短的时候,主板不烧机有很多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直接烧2.6V,显卡还活着,命大!这机子外壳有点像S400

估计是上管给挡住了些电压

网友:
显卡还是没有U容易坏,如果是板载的U,楼主不用烧都有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
上天有好生之德,看来你是良民,给了你一次生还的机会

网友:
我之前也烧了一个  显卡烧废了

网友:
上管给挡住了些电压

网友:
遇过好几台 都是电容大短~~~~~~~~~~~~~~~~~~~~~~~~~~~~~~~~~~

网友:
差点成了一个上管引发的报废案例!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显卡很难烧死,要是cpu肯定就废了

网友:
还好了    客户的电源肯定已经先烧了一遍了

网友:
没烧显卡,运气不错啊

网友:
低点开始烧不就可以了.............

网友:
没烧其他东西还好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B(2021-05-23):
机子电池供电使用正常,适配器供电就灭机,请问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B:
机子电池供电使用正常,适配器供电就灭机,请问一下什么问题,大师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