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二修主板A78M-A不跑码,维修发现新大陆

楼主(2018-07-13):
接修一块华硕FM2平台主板,不跑码.所有供电全部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准备取下南桥插上电源摸摸南桥待机情况下是否发热,当取下南桥的一瞬间,发现南桥已经被干过了,心想南桥是不是干坏了,没发现南桥发热的情况
.
偶然发现CLRTC的排针被插反了脚,应该是别人放电的时候忘记插回原位。但是当我插回原位的时候,主板就不通电了。这种情况在AMD目前的平台还是首次遇到RTC电路引起不通电。拔下跳帽就能通电,归位就死活不通电。当测量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电压也同时被拉低。这里告诉我,我在真的怀疑南桥了。但是以前的维修经验中经常会遇到这个电路的电容漏电导致RTC电压被拉低。测量对地阻值只剩下40-50左右。到此打算放弃了,哎。在看看,会不会遇到电容漏电的奇迹发生,手里没有点位,凭经验打此电路的电容。貌似没找到一个电容与RT C中间的针相连。那铁定是南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南桥,发现一个电容黑的有点发霉。被加焊时的焊膏小小的掩盖。是不是这个电容导致呢,啪一下撬了,测量一下此电容到RTC中间的排针居然相通,在测量对地阻值已经是几百了,再次通电。一路跑码直到亮机。

就是图中电容引起不通电

网友:
这眼神 相当的 好呀                                 ·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看的不仔细点估计就得干桥了

网友:
看来眼神最重要,一般人肯定是换南桥了!高手!

网友A:
很好的案例  要是排版好点  利于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案例  要是排版好点  利于精华

只有这样排板啊,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电容坏不是笔记本上的通病吗?现在台式主板上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最近学习写案例怎么都是修台式机的不错

网友:
小小rtc电路引发主板问题,受教了,原来小白我也要重视启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