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5s手残上螺丝搞触摸不好使了 后来屏幕也不亮了

楼主(2018-07-14):
求助5s手残上螺丝搞触摸不好使了 后来屏幕也不亮了
我想知道是不是bs1的上面三跟线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不知道版主晓不晓得现在焊住这三个点后开机显示恢复模式,刷机显示错误9,原因是在哪里

网友A:
报错9查码片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9查码片和硬盘

好的谢谢,麻烦再咨询下 右边螺丝估计把板子里的线搞断了 用什么刮板子露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