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复位灯闪

楼主(2018-07-14):
主板: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1

故障:复位灯闪,不跑码。
复位灯闪按无复位维修,先测各电压是否是正常。内存电压1.4V正常 CPU电压1.04V正常 总线供电1.29V正常 南桥供电1.13V正常 VDDA2.51V正常 PCIEX16 A13 A143脚0.48V 电压都正常,暂时没头绪,打开点位图看看,发现一个电压和点位图标的电压不一样 果断这个八脚芯片换了,换了1.8V也正常出来了,上诊断卡复位正常码了 维修到结束。小白写得不怎么好一个各位大神莫见怪。

网友:
这个1.8v是个什么电压啊

网友:
CPU  VDD 5教的转换芯片也坏的多 还有就是南桥 的 3.3 转1.1V8脚芯片

网友A:
修主板,现在还有希望吗。没钱赚

网友:
修来自己得的话,还可以修,修好再卖,哈哈

网友:
电压不正常修来还是容易,如果电压都正常就不好搞啦

网友B:
这个板子北桥坏的太多了!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北桥坏的太多了!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我前面也以为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现在还有希望吗。没钱赚

修主板50RMB

网友(2018-11-14):
通病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