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荣盛达500W工控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8-07-14):
我一个荣盛达500W工控电源短接绿线不触发,是WT751002+uc3843控制触发的,现在WT7510024脚接地,3脚变0.2,但是连接3脚电阻后级电压不变,光耦不工作导致uc3843不工作我短接连接UC3843的7脚的三极管强行给38437脚供上16V点电源可以触发,求大侠指点为什么WT751002的第三脚连接电阻后面的电压不能被拉低

网友A:
5V辅助电压是否正常?817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辅助电压是否正常?817性能?

看付电源(自激)工作如何,换光耦和电压监控ic

网友:
能正常拉低绿线说明辅助电源正常,817换了几个了,按道理WT751002的3脚被拉低,817的2脚应该也被拉低,绿线接地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wt751002的3脚为0.2V,相连的817的2脚却变为3.8V又回到4V,

网友:
我现在想在817的2脚上串个电阻接地强行让817工作以检查是817的后级Q2是否能正常工做,这个电阻需要什么条件有懂的人吗?

网友:
QO 刚短接啦光耦的4脚6.6V拉低到0V,Q2还是不导通Q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