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主板故障维修手记

楼主(2018-07-14):
       本人新人,才疏学浅,论坛的各位老师,朋友们请多关照,谢谢你们!第一次在高端大气的迅维论坛发帖,好多规矩都不懂,如有不妥之处,恳请指正,再次感谢!       感谢大家的捧场,如果这个帖子对您有用,请亲受累发个评论,加个分什么的,新人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支持!
进入正题:
       大概在一年前,偶然间得到一块技嘉Z77主板,型号为:GA-Z77P-D3。当时到手时候故障表现为,主板一直在不断重启,大概10秒左右一次,并且不亮屏,大概循环几次之后直接断电。当时来到咱们论坛下载了原理图点位图,当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更换了主板上认为不良的三极管Q70。手头当时没有原型号三极管,就用J3Y代替。换上之后主板就亮了。

好景不长,第二天再开机就不正常了,但是现象非常奇怪。在鼓捣的时候偶尔可以正常启动,比如:更换一条内存,换个插槽,按按CPU什么的,插上检测卡,故障代码表现为51,53,15不定,当时我就蒙圈了,于是这主板就一直被我扔在一边,一年就过去了。
最近突然想挑战一下自己,于是又抄起这块板子,抱着修不好誓不罢休的决心开始了又一次维修。这次再装上CPU发现可以启动的几率比之前大了好多,感觉很奇怪。同时发现了新问题,就是靠近CPU的两个插槽彻底不能用了,故障代码15。于是开始查各路电压:
5VSB ,+5V ,+3V3, +12V均正常
继续查电压,内存电压1.52v PCH正常1.05v;板子背面测处理器背面焊盘有1.0X伏电压,伴随处理器发热故认为处理器电压正常。最后在论坛找到一贴,提示检查CPU插槽,框框里有一颗针偏的厉害,用镊子进行校正,这才解决了问题。

然后进行一下稳定性测试,不断地换内存插槽,不停的断电开机测试,一个新问题被发现:闪掉电现象,而且掉电后不能再启动,必须等待5VSB电容放电完毕再上电才能启动,大概启动10次会出现2次这种现象。继续修:
因为启动过,所以短路被我首先排除,于是直接短接电源PSON和GND,发现可以正常启动。于是锁定故障应该在锁定PSON这一条路上:

找遍原理图发现,可以控制PSON的部分只有IO芯片IT8728F,看来是这个片工作状态出现问题。开始测周边陶瓷电容,发现没有击穿短路的。于是乎又来到咱们万能的迅维论坛搜索相关资料,据说这是个通病,因为电压反馈电阻问题经常导致该芯片保护。按照论坛指示,检查+12v +5v 3v3各路分压,结果如下:

发现5V部分分压为2.07V,好像是稍微高了一点点,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态,将5V部分两个分压电阻拆除,用一个0R电阻将芯片反馈端并联在+12V反馈端。

再次上电试机,发现闪掉电现象明显变少,但是依然存在。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源纹波质量不好,启动瞬间有过冲,导致主板保护。更换了一个台达电源进行试机,50次开关重启,未再次发现故障,可判定维修完成。

总结:1,唯有踏实下来,安心看图,分析原理才能更快更好地完成维修!
           2,电源纹波过大引起的主板保护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在此也希望各位坛友注意!

感谢大家的捧场,如果这个帖子对您有用,请亲受累发个评论,加个分什么的,新人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支持!

 会员14500522元2023-3-16 22:25
 会员14769022元2022-12-20 14:26
 会员4859492元2022-11-7 16:35
 会员7263892元2022-10-15 17:41

网友:
牛批       修这么多问题    耐心十足 看出来没生意了哈

网友:
这个是资深大牛啊

网友:
         这么多问题    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SLP S3必须为高,拉低Q70  3脚 后面的所有MOS管都不接地了

网友:
最近也弄了一块GA-M52L-S3p玩玩  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A:
修的模糊,管子坏表测的出来呀???????

网友B:
看来故障还是CPU插座的问题,后面那个问题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楼主的主板摸得真透彻,电路分析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故障还是CPU插座的问题,后面那个问题基本可以无视。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发现确实是电源有问题,启动瞬间有超调

网友:
哎呀  这么多问题还修    看来大家都生意不好    没什么事情做哦!!

网友:
希望下次能遇到你这种板子的故障,那就好啦

网友:
向无私奉献的人致敬!

网友:
我晕,看了你的贴的,我大为吃惊叹!这修板,有技术不一定修好板,还要有灵感才行!

网友:
基地出来的,挺好!修出灵感了

网友:
最近怎么看个贴都要收钱了。搞的看贴也看不起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看到都头疼@问题真多!!!

网友C:
技嘉主板有很多通病,论坛上有好多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模糊,管子坏表测的出来呀???????

一年多了,当时记得是基极有电压,但是管子不导通,所以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有很多通病,论坛上有好多帖子

而且咱们论坛关于技嘉1155平台的板子的维修帖特别多!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把板子修好了,楼主太牛了,为楼主点赞!

网友:
论坛的目的是技术交流资源共享你这贴发出来不是给大家看的吗怎么看个帖还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