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6s故障板(2)

楼主(2018-07-14):
实地二期,现在进入故障板维修状态,从万老师处领取6s故障板一块,有了上次的经验,先不着急上电。拿到显微镜下面检查检查,螺柱附近轻微的腐蚀痕迹,
不是很明显,万用表测主供电对地,也不短,接上电流表试试,轻微漏电13mA。

小电流的漏电先不着急下手,看看能不能触发,触发上电后卡白苹果,电流300mA左右,

这就好办了,先连个机,刷机看看报错代码,恢复模式联机,刷机,报错9,,,
大脑像过电影一样搜索着代码9,,,,,想不起来,原谅小白的内存不够,检索不到,翻书看看,笔记显示是逻辑码片或硬盘问题?好吧,,测测硬盘的条件吧!
供电什么的没问题,逻辑码片的上拉电阻在WiFi芯片旁边,查到这个地方,看到屏蔽罩下好像有腐蚀痕迹,(看来前期还是观察不够)剪开屏蔽罩,指纹芯片腐蚀很严重,

直接风枪拿下,原来故障现在在这里,焊盘都快没有了。

重新新上电,刷机,不再报错,一路刷过,亮机,进Hello,至此结束。谢谢观看。

原来保存的草稿也会发布,早上没来的急传图。

网友A:
内存不足,换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足,换大的

徐老师,这个还能修么

网友:
请问  最后的指纹芯片电路能修复?

网友:
指纹芯片怎么没有补上去,这样指纹没法用的,少一些功能总感觉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