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机顶盒

楼主(2018-07-14):
这个是什么原件插电式非常烫是不是烧了两端短接都有7v

网友A:
这不是二极管吗,把你的红圈圈弄掉,当到位置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二极管吗,把你的红圈圈弄掉,当到位置号了

找不到型号我知道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