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 32HS11液晶电视开机灰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8-07-14):
康佳LED 32HS11液晶电视开机灰屏维修实例

  昨天接修一台康佳LED 32HS11,描述的故障是液晶电视开机灰屏,开机没有康佳的声音。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没有拆机,在论坛上找了几个这个机器的软件刷机后还是开机灰屏。

  拆机测量液晶屏供电12V正常,数据信号4组,有2组是1.4 1.1和1.4 1.1正常,有2组电压是2.5 0和2.5 0,明显不正常,怀疑是主芯片到液晶排线座的排阻有问题。带电测量的时候偶然又发现这2组电压又正常了,然后看屏幕正常显示,所有判断肯定是排阻坏了。

  拆下主板对4对排阻都加松香加焊,装回主板竟然没有好,然后测量排阻电阻竟然都正常,又拆下主板对主CPU进行加焊,装回主板开机还是灰屏,此时陷入了僵局,静下心来慢慢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压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为什么1.4V会升高到2.5V,1.1V会下降到0V?难道这两个电压是和屏幕上逻辑板电路连通后才会出现1.4V和1.1V?

  抱着这个思路把屏幕排线全部断开,然后测量4组信号都变成2.5和0 V了,看了判断是对的。那2组信号是排线和逻辑板没导通才导致电压升高2.5和降低0 的。接上排线开机,用手摇动屏幕排线接口的排线,既然有时可以出来画面看来确实是排线坏了,换了排线彻底好了。

  至此,康佳LED 32HS11液晶电视开机灰屏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排阻坏的少  除了华硕主板

网友:
我没遇到过排阻坏的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搂主技术牛b..多谢分亨

网友:
楼主理论分享的不错,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8-08-26):
理论不出,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