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5/A55主板触发显示两秒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8-07-14):
onda A75/A55主板触发显示两秒后自动重启,反复这样,桥加焊过,BIOS又刷过,各电压正常,那里问题?

网友:
进BIOS后两秒又重启了,后反复这样

网友:
桥都干过了,还是当聊版吧,别是有层内短路吧。

网友:
当聊版吧,浪费时间  板子也不贵·1

网友(2018-11-24):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啊,不知道怎么办,供电都正常。。。。。。。。。。。。。。。。。

网友:
有显示,说明自检已过。查PG,VIN0-4,温控这些主要。另外VDD2.5也可能

网友:
你把测出来的具体数据电压,阻值写上来啊。大家看看。

网友:
具体测试结果发上来看看呀,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