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普190V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4):
飞利普190V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故障维修

  今天接了个飞利普190V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亮一下就灭,指示灯的状态是显示有信号的绿色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现象一般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引起的。三下五除二,拆开显示器外壳用单灯高压板接可调电源来测试每支灯管的电流值。

  此屏为2灯管,插上高压板测试了两支灯管的电流,一支电流为0.15A,另一支电流为0.39A,为了确定高压板还有没有问题就外接了两支好的灯管上高压板给驱动板接上信号,看灯管会不会亮一下就灭,最终确定元凶就是0.15A的那支,又三下五除二,把屏拆开一看,如下图:

  烧成这样了,不坏才怪!把灯管换掉装好测试,不再出现之前的故障了,一直显示图像。最后测试OK,给客户送回。至此,飞利普190V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一般都是去保护才能烧成这样,,,,,,,,

网友:
看外表就知道了,还用测吗..........

网友:
这个应当是LG的屏,,,,,,,,,,,,,

网友:
很危险的来 起火有可能呢的

网友:
灯管烧成这样太恶心了    有的开机发黄,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