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14):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案例

  机型型号:LED 40 F2200NF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 图1

  故障描述: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

  维修方法/过程:

  首先输入个AV信号去播放正常,AV能播放说明不会是大芯片引起,初步怀疑是高频信号处理IC(型号是FM5150A)问题。量了下供电正常,分立原件对地没短路,忽然想到最近没有打雷,烧坏的可能性不大,用手摸了下IC有点烫,于是检查看有没有虚焊,拿出我的虚焊检查神器(一次性筷子,上次有部机主芯片虚焊也是用它检查出来。)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 图2

  接上信号拿筷子用点力捅压一下5150,信号出来了一松开又没了,果然是虚焊造成无台。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 图3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 图4

  拿出936加焊一下5150,装上主板试机有信号了。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图5

  观看60分钟都没有显示屏出现雪花,也可以搜台。至此,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修复。

康佳F2200NF开机显示屏出现雪花,无法搜台故障维修 图6

  备注:由于IC是工作在高温状态下又没有散热片容易虚焊造成无台的通病。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加焊IC 是基本常识

网友:
还是修大家伙正钱呀,显示器要点钱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