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简单维修

楼主(2018-07-14):
         故障机    华硕
  故障   不亮
                                            好久没有发贴了,分又搞光咯,前天刚刚好修到个华硕也拍了下来,那就顺便来一骗分贴,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问题也不是很大,进了点水,补了补线,换了换电阻, 电阻我全换了,都是些几十欧的电阻,连BIOS的,BIOS也顺便处理了下,量了下大概的没有发现明确的敌情,那就上电在干, 0.12的电流拉,问题出来了吧,我想的要不就是转换电压没有转出来,还有就是缺哪个供电什么的,待机不用说,习惯的直接先查了下转换,发现了敌情 点位中的四个  上下都一个没有转换出来的,G脚没有控制的12v,一路追 4脚有12v   而且2脚有3.3v   对的没错 直接干掉管子 然后上电 完美咯

网友:
K43的主板还是很好修修到很多了。

网友:
这帖子,编辑的越来越精炼了,不错,不错,已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越来越好了,哈哈

网友:
K43的板子还是很好维修的.......

网友:
点位跟图纸结合起来基本很容易维修.....

网友A:
这种点位图很强大,缺点就是不知元件阻值

网友:
K43sv这个板 修多了就拿到手就解决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这机器还是计较好修的

网友:
有图有说明,教程通俗易懂。但是最好把图纸和点位图一起附上,方便下大家操作。

网友:
这板子通病多还容易坏电阻和五腿管子

网友:
although it is common but solution is bright for asus boaard

网友:
K43sv这个板,家里料板很多

网友B:
华硕特征就是电阻爱坏 送钱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特征就是电阻爱坏 送钱机器了

只是没有遇到不好修的遇到了就知道老火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ASUS 的机器修就得看点位图,特别是进水,烧了的机器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位图很强大,缺点就是不知元件阻值

就是啊  普通的电阻还好分压的不知道就老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