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s麦克风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4):
小米5s,打电话正常,开免提别人听不到我说话,微信视频通话别人听不到我说话,吃鸡游戏也是一样别人听不到,硬件测试前置次麦克风无反应,小米5s不是只有两个麦克风的吗,一个后置一个前置,第三个在哪里,线刷过机软件没问题,肯定是硬件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手机内部有三个麦克风,一个在尾插上,两个在主板上,如图中那两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内部有三个麦克风,一个在尾插上,两个在主板上,如图中那两就是。

尾插我换过了,还是一样,这两个哪个是前置的,谢谢

网友:
两个对换一下试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同样问题r9s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同样问题。本来好好的  换了个电池 就不行了
麦克风有问题  录音声音有是有 超级小

网友(2018-11-05):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同样问题。本来好好的  换了个电池 就不行了
麦克风有问题  录音声音有是有 超级小  ...

修好了,换了个主板上的麦,在听筒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