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苹果A1534上电不显

楼主(2018-07-14):
机型:A1534
版号:820-00045-10
              这款机型在我们平时接到的苹果产品系列里面算是比较新的苹果笔记本了,
充电接口和USB接口全靠 TYPE-C一个接口来完成,所以相比之前的普通接口的机器要难的多,
不过这次接到的这台机问题不在隔离保护,而是上电不显,先来一张图:

这板比平板大不了多少,TYPE-C的接口是不可以用可调电源的,所以不方便看电流,
所以也曾加了维修的难度,只能用适配器,要想看电流就只能串接电流表了,
进入主题:祼板插上适配器通电后测量各路电感都有电压输出,接着又测量了平台复位都正常,
然后用波波测了一下SMBUS总线有正常的波形闪动,说明机器有跑码动作,就是没显示。
象这种现象大家都知到首先想到的就是刷一把BIOS,在论坛上找了一个对应的BIOS后正准备开刷,
问题来了,这板的BIOS是晶片状还是BGA封装的,手上也没有刷此BIOS的编程器啊,
怎么办,那就先找个大个的BIOS代用一下试试,见下图:

找了一个平时用的大BIOS刷上程序后飞了8根线,通电后居然亮机了,当时很兴奋!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就等着收钱了!
各位看官如果看了对你们有所帮助就赏点分吧!
i

 会员3387012元2023-4-3 12:54
 会员4434772元2023-2-12 22:29
 会员8597172元2022-12-4 17:26
 会员2032182元2022-11-23 10:54
 会员9393522元2022-10-27 18:54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厉害  再大的困难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A:
网上好像有刷这个接口,但很贵呀!

网友B:
刷机是刷好了,怎么装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是刷好了,怎么装进去呢?

找个空间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的拆了没有,这个bios搜是飞线刷

网友C:
苹果机器越来月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好像有刷这个接口,但很贵呀!

是的这种接口要好几百大洋,而且还不耐用

网友:
原机的bios要不要拆下来呢?

网友:
好小的板子

网友:
逼换工具了!

网友:
现在新款    板子真小   ,需要手机的 焊工了

网友:
代换bios是25l系列的吗 8mb的吗? 最好把bios传上来

网友:
修好了,为什么不把BIOS分享下呢!

网友:
bios好啊   收钱

网友:
A1534就是苹果笔记本中的一朵奇葩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拆啊?我拆过一回,把键盘和触摸的线弄断了

网友:
这样不太好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机器越来月难修了。。。。。。。。。

越难修,才越能收到钱。换做我,我是愿意多花时间去修一台苹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