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 再破 技嘉B75M-HD3 REV:1.0 触发瞬灭掉电!~~

楼主(2018-07-14):
版号:技嘉B75M-HD3  REV:1.0
故障:开机瞬灭  触发0.3-0.5秒掉电

故障描述:触发瞬间灭掉  不能再触发, 掉电速度比CPU短路 闪灭慢一点点, 比VIN检测掉电故障快很多,
掉电速度和技嘉6X7X VVT供电故障掉电差不多,万用表无法测量。

维修历程:这个板这个故障两年前就拿它没办法,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好过,论坛找这个板这个案例 没有。

整图:

维修过程:
这个掉电速度 首先测VTT  因为掉电过快没有示波器 也没个结果  不过拔掉4PIN 掉电一样,大致判断不是VTT故障。
VIN检测 正常   拉低APWROK  掉电速度一样。

摸了10来分钟 又没辙了 两年前修不好它两年后还是修不好 打算放弃,
今晚下雨   没什么客人 就继续研究下,
按照老思路 肯定是 重复走一遍又一遍 之前修不好现在肯定也修不好,所以 不能按照这个思路来修了。
静下心来 想想:技嘉6X7X 基本都是管子和电阻问题多。 电阻太多不测了
准备分两次测:1 待机状态下  扫下全板的小管子
                     2 触发掉电后 再扫一遍  看看对比下前后有没有 差异的不正常的。
然而 并没有想象那么麻烦 待机时测:
由下往上扫  几分钟 故障就出来了

扫到Q54这个管子 D级1.4V  很少见这个电压  打开图纸点位(论坛有)看 喜了

Q54是RSMRST 待机好信号,1.4V肯定不正常   正常在3.3V

而1.4V这个电压 不正常 却还能触发  所以这就是 正常思路 待机好信号会被忽视。

直接拆掉Q54 不要  RSMRST 恢复了3.3V
之后 触发再没瞬间掉电的故障了
有时候三板斧 还是挺牛逼的 用好能秒杀奇葩故障

拆掉Q54  故障解决!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会员461077100鑫豆2024-4-5 21:32

网友A:
酒哥出马,   轻车熟路,好比关灯睡老婆.

网友B:
酒歌的电源应该很不错

网友C:
小白表示这个帖子小白看懂了不正常,时序中rsmrst电压,终于一个帖子,呵呵

网友D:
在老司机眼里疑难杂症是不存在的

网友:
好经验   加分

网友:
修的多了。就知道提前测测这个信号

网友E:
方法不错!    D8 、Q55引脚电平正常吗?

网友F:
九哥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酒哥出马,   轻车熟路,好比关灯睡老婆.

龙叔  你牛皮又崔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歌的电源应该很不错

做个系统不收钱  换回来的电源  航嘉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表示这个帖子小白看懂了不正常,时序中rsmrst电压,终于一个帖子,呵呵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老司机眼里疑难杂症是不存在的

谢谢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九哥厉害了厉害了.................

手痒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不错!    D8 、Q55引脚电平正常吗?

正常  这个是 Q54自身管子坏掉

网友:
厉害,是的平时这个信号因为不好找都是直接跳过去了,看来还是要按时序来修板啊

网友:
技嘉主板     ,,难搞,,,,,,量不大,,,都懒得修,,,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