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3秒黑屏,亮度调最低可以看见桌面,维修求助

楼主(2018-07-14):
显示器拆到如图状态,其中电源高压一体板拆开发现外面罩着一层塑料上面有黑色烟尘,上面下面都有。中间黄色的被两边铁围着的能看到流出有粘稠状黄色液体。其中旁边几个二极管能看到有烧过的灰尘附着在表面。

具体该怎么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哪里损坏?
如果想检测灯管是否坏掉,接下来如何拆掉液晶屏?液晶屏上面的一大块板子需要拆掉么?螺丝太小拧滑丝了,我看液晶屏从铁框里拿不出来
求助大神给给意见!谢谢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目测高压板烧了,不知道灯管坏没,接下来感觉不好拆啊

网友A:
先用带框好灯管测试是否灯管损坏,然后确定是上边还是下边灯管损坏,确定灯管损坏,先拆液晶控制板,然后拆边框,小心细致谨慎,换灯管确实有点麻烦,下心不要把屏连接线搞脱落或者松掉了,不然屏幕上会有线条或者有地方白屏建议用废屏练手后再换

网友A:
螺丝太小拧滑丝你要用专用螺丝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带框好灯管测试是否灯管损坏,然后确定是上边还是下边灯管损坏,确定灯管损坏,先拆液晶控制板,然后拆 ...

多谢大神建议,我下午再测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小拧滑丝你要用专用螺丝刀啊

螺丝刀大小一样,上午手滑四个螺丝都给我拧的有点滑了,不敢再拧了

网友A:
螺丝拧滑丝一般是,螺丝刀不配套,尺寸过小或者过大,二是螺丝刀齿口不深,不韧,螺丝本身锈化咬死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拧滑丝一般是,螺丝刀不配套,尺寸过小或者过大,二是螺丝刀齿口不深,不韧,螺丝本身锈化咬死的可能性 ...

确实,这个螺丝太小了,而且本身拧的特别紧,容易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