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81M-S1 VER2.1

楼主(2018-07-14):
昨晚接到客户送来的主机,主板型号:GA H81M-S1   VER2.1

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简单试了一下,发现,没装内存,主板报警,装上内存,不报警但不显示,更换内存时不时可以开机显示,但不稳定。因天色已晚,光线不足,所以待今早一修

一早拆下主板,接上电源,测量了一下各项工作电压,发现  桥供电 (VCC1_5_ PCH)电压偏高,达到2.5V ,先修这个,

根据电路图,Q26受控于U1,而U1   3脚经R189与R188分压得到1.5参考电压,来控制Q26的输出,

再测U1  第3脚,电压2.5V,明显不对,在线测量R189,   R188两个电阻,发现R189短路,0欧,电阻损坏一般都开路,这个怎么会短路呢,怪事。

更换R189    ,

开机测量U1  3脚电压:1.4V(万用表误差)=OK

再测Q26输出  1.4V(万用表误差)=OK

接上显示器。没误差,也=ok

全OK就等差钱了,不知哪下电路图与点位图的别找——我。

网友:
666.思路清晰,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說的溜。

网友A:
大神,我的问题跟这个差不多啊:jingya:,得去售后修了嘛

网友:
楼主一下找准了故障点,几班是直接秒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的问题跟这个差不多啊:jingya:,得去售后修了嘛

差不多,是差多少?不会差220V吧!

8代板,没锁相环PLL供电,供电全正常后,杀BLOS,前几天碰个BLOS芯片W25Q32   4M内部损坏的(刷好数据后,校验失败),没想到用W25Q64   8M代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