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认硬盘

楼主(2018-07-14):
一台联想Z470,客户摔过,屏坏,过来换屏。屏换好后,发现不认硬盘,想摔过,是不是断线了。打开电路图,看了下3V,5V,电压正常。SATA接口的2,3角和C640,C641之间断线。飞线后依旧不认硬盘,请问是还有那些需要测?SATA光驱可以识别。

网友:
测得C641,C640对地360,C671,C672对地400,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几个电容是 耦合电容  不知道你是怎么飞线的  不用测对地  因为不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容是 耦合电容  不知道你是怎么飞线的  不用测对地  因为不对地

电容的一端接桥,一端接SATA接口,我测的是接桥一端的对地。另一端直接飞到接口的角上。

网友B:
接好了  应该可以了  是不是BIOS 没设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好了  应该可以了  是不是BIOS 没设置好呢

BIOS我也恢复了。硬盘也换过,还是不认硬盘。

网友C:
给客户说,吧硬盘换到光驱这个位置来吧,不要那么麻烦。

网友:
光驱供电和硬盘不一样

网友:
先检测硬盘,在硬盘供电数据,测量数据有没有断线没有把数据上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接桥那端 对地  那是桥坏了啊   你换到光驱位试试能不能认到 如果光驱好用 可行  不然就要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说,吧硬盘换到光驱这个位置来吧,不要那么麻烦。

客户要用光驱,所以麻烦得很。。

网友D:
图纸上没有说有12V供电,你看上面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没有说有12V供电,你看上面的图

对

网友E:
硬盘接口供电数据测试,如果还不行就麻烦了,毕竟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硬盘接口供电数据测试,如果还不行就麻烦了,毕竟摔的

供电3,5V正常,数据没有示波器,没发测。打算换下电容

网友F:
耦合电容四个两端阻值测测,如果还不行多半是桥的问题 了。

网友:
换到光驱位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耦合电容四个两端阻值测测,如果还不行多半是桥的问题 了。

测得C641,C640对地360,C671,C672对地4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3,5V正常,数据没有示波器,没发测。打算换下电容

我也是菜鸟,不过硬盘数据线很多对地打阻值,毕竟是摔的,断线为主.

网友:
两对电容连桥的一端对地400—450基本对的,没断线,5V供电正常硬盘转的话,正常估计桥下焊盘还有掉点。有示波器的话开机打打两对电容看。